控制电机正反转的24V按钮怎么用?

楼主(2009-09-09):
我用按钮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我的24V的按钮上有5个腿。
其中三个腿构成一常开一常闭,另外两个腿听说是指示灯,不知道这两个腿怎么接线,是直接接24V的电源吗还是接PLC的输出端?
若接电源时有没有方向性?若直接接电源那不管按不按按钮这个灯一直亮,这样是不是没多大意义?

网友A:
楼主麻烦你描述清楚!!!
到底是几对触点!一般按钮来说常开一对常闭一对外加指示灯一对!触点不够再加!
三菱系列的欧姆龙系列的一般都是NPN输入也就是常说的0V、它们的COM端接的刚好是+24V、欧美的一些PLC如西门子的都是PNP输入也就是+24V、它们的COM端接的是0V。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有点模糊PNP,NPN,PNP,NPN

网友C:
请说清楚点,带灯按钮常用的有DC24V的、AC220V。如果是DC24V,那就要分正极负极;AC220V就不用分极性。
如果只作为电源指示灯用,那直接接到直流电源或交流电源就可以;如果作为状态指示灯,就要接PLC的输出点或小型继电器的常开或常闭触点。
下载积分:+1(416182339) 同意

网友D:
直流的也有不分正负极的,内部是双向二极管

网友E(2009-10-28):
24V 貌似没交流电的吧 所以是直流
jianming

网友F:
24V也有交流电的,不过少用

网友G:
好象 沒有那么麻煩吧,挺容易的。

网友H:
24V直流按钮指示灯我就试过不分正负~~只要你有24V直流到~~它就亮

网友I:
控制电机正反转的按钮。。。5个腿。。。。。。蜘蛛还有8个腿哦

网友J:
开关一般都是用常开的,也只是信号,灯当然是接出力了,要看你开关是做什么用的了,当你按下开关后起到什么做用,对应点亮这个开关的灯,指示此功能以起动用的,

网友K:
请问,为什么我厂里接的方式不一样, 也是三菱的啊! 输入com端我都是接电源板出来的负极,也能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