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9):
请问各位高手:
        三菱PLC与台达触摸屏通讯,采用485-BD 为什么就是通不上呢,现在的情况是只有RD灯闪烁,SD灯不亮,手册上说检查波特率或通讯站号敲定,站号是不是PLC属于从站呢? 怎么样去看一下他的站号是否设置正确。
         还有就是他有双绞线接线方式,单绞线接线方式,这两种接线方式是不是都可以呢,终端电阻必须要加吗?如果不加能通讯上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手头现在没有422编程口下载线,用485-BD口能下载程序吗?
        还有一个问题,地线不接应该不会影响通讯吧,再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
        最后一人问题:三菱PLC里面的D8120如果使用GW软件,是不是不需要特意设定这个寄存器了,因为他与另外厂家的PLC通讯,没有设置,一样可以通讯。望各位高手指教,通不上,快郁闷坏了。

楼主: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如另外厂家的触摸屏通信,就可能通讯上,也没加终端电阻,也没有设置D8120。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下,是线的问题,还是PLC里面的站号问题,还是其他问题,万分感谢。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呢,三菱技术人员说,485-BD有他自己的MC协议是吗?大家能帮忙讨论一下吗?

网友A:
资料不全,请说明一下,是否多站式联机,如果是单机连接,请按手册上的波特率进行及各功能拨位开关位置进行设定,再不行,那就是线有问题了,如果线是自制的,有可能是接错线。

还有另外的可能性是特殊功能模块没有设定好。建议去掉485-BD 功能模块,人机介面直接与PLC上的编程口直接通信,而且可以节省很多钱。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我这个PLC是只与触摸屏通讯,上面也没有什么指拔开关,我现在设置9600,7,E,1可以通讯上,其他设置均通讯不上,现在可以断定线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只能设置一种通讯速率呢,还是我哪个地方没有弄明白,还希望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B:
pingping151,

  虽然通讯模块是容易设计,但是通讯协议与设定就得看厂方定义了。

  Mitsubishi FX-PLC 原厂方定义 9600,7,1 设定,不管台达触摸屏通讯,三菱台达触摸屏通讯都得依据此设定才能达成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