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E系列伺服电机调试求助?

楼主(2009-09-09):
在调试电机的时候发现松开控制按钮以后,机器还是向前跑一段,但定位准确,请问该怎么搞,位置增益已经调试过了不起做用哦,加减速时间也调整过!求助QQ:609839496

网友A:
太模糊, 可以详细说明,如有配线图更好?

楼主:
主要是想问问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如何去调整呢

网友A:
只好更改程序, 让伺服电机立即停止。
-| / |---------( STOP )--

网友B:
只好更改程序, 让伺服电机立即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