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频率器跳OL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9-09-09):
一台三菱FR-F740-11K-CH变频器不带电机通电运行面板显示的频率正常,但是2-3秒就会跳OL,频率显示正常就是2-3秒就会跳OL,输出端也没有电压输出,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2009-10-17):
OL为失速防止动作,在风机类等惯性负载较多出现.可参数设定动作时不封锁输出.在恒转矩设备上出现应该是变频器本生出现了故障.

网友B:
OL意为:over load,确认这个到底是什么导致过载?再确定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