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2扭矩控制

楼主(2009-09-10):
各位我有一个三菱运动控制程序需要一个电机定位,先是按速度行走,然后碰到接近开关后转换为扭矩定位,请问我该用什么指令呢怎么做程序呢?

网友A:
用混合模式则可,就是定位到达后转为转矩控制.

网友B:
位置 转矩控制模式。

楼主:
请问扭矩控制是哪个命令? 在那本手册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