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GT Designer2实现部件的移动。

楼主(2009-09-10):
刚刚接触,请高手教一下步骤。

网友A:
[GTD2画面设计手册]第9章第二节,应该够详细了。

网友B(2010-09-26):
看了半天很难懂的

网友C:
实际去制作下,有问题的打电话咨询代理或者直接咨询三菱的技术热线

QQ:84818626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很难懂的
这个里面讲解的已经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