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急求台达DVP-ES系列PLC,怎么样设置时间限制!

楼主(2009-09-10):
台达DVP-ES系列PLC,怎么样设置时间限制!请高手指点,有程序的可以发给我,邮箱是
jony0422@126.com

网友A:
ES没有万年历功能,而且容易解密。建议使用EH机型,EH内部自带万年历非常方便设置时间限制
已经购买了ES了,都装上了!

网友B:
如果有触摸屏或者带万年历的文本也行。
实在不行就用 使用时间限制 或是 使用次数限制 。
办法总会比问题多。

网友C:
建议1:定时器级联或者计数器定时器混联,构成长延时,控制总的使用时间。
建议2:某个特定工序的动作触发计数器,计满为止。
建议3:在不影响正确功能的情况下,混淆正常的梯形图行序和添加冗余代码(如反复判断你事先设定好的记忆存储器的内容,添加非正常跳转等等),增加阅读难度。
建议4:(狠毒点的,背着客户做哦。如确认你无须再次修改程序,可在硬件上隐形断开或者短路通讯口内部的某些引脚,手脚干净点,万一自己需要,再次恢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