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是大难题

楼主(2009-09-10):
我有一个工程,用触摸屏和PLC控制,控制中有开关量,也有输入输出模拟量,现在客户要求把输出信号接入到客户厂家的DCS控制系统中去,这个输出信号包含哪些内容呢?输出开关量也是吗?输出模拟量?如果是输出模拟量要接入DCS中去,给个模拟量信号(比如4-20mA)就好吗?如果是输出开关量,给个输出点吗?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您说的接入到客户厂家的DCS控制系统中的输出信号应该包括各电机的运行和故障信号吧,我觉得。其实你可以问清楚客户,是要提供干接点信号还是用网络通讯,用什么通讯方式?

楼主:
如果在PLC和触摸屏都有RS485通讯接口,那么可不可以用DCS直接和它们进行485通讯,那么就可以达到操作和监控机械设备的动作了?

网友B:
可以,不过你要知道DCS控制系统的通信协议,监视容易,可从人机监视。控制难点!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牌子的PLC.

楼主:
想用台达的PLC。客户厂家有DCS系统,听他们说不用PLC和触摸屏,直接用他们的DCS控制。不知可行不?

网友C:
个人感觉可行,我们也准备这么做做看呢

网友D:
好象可以,不过需要考虑你的通讯方式

网友E:
小蜜蜂,你好啊,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你的问题需要知道对方DCS的通讯协议和方式,具体需要遵循的规范等,有可能需要添加硬件。我对DCS不熟悉,已上仅是个人的看法。

网友B:
没用过台达的,如果是我就选择欧姆龙的,用协议宏对第三方设备进行监视和控制。不过要硬件和软件。

网友F:
我觉得是通讯过去,注意采用何种通讯方式和两半的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