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软件中红色波浪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9-10):
西门子编程软件中红色波浪线是什么意思?
在我创建的符号表中,在符号列下,有一些是
红色波浪线
,查资料得知是有错误才会显示的,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解决。
请知道的朋友帮我一把,我把程序上传过来了,这个程序是天津大陆制氢的一台制氢设备上的S7-200的PLC的程序。

网友A:
楼主,红色波浪线是表示有两个相同,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的符号表,I0.4和I0.6都是用氢分离器液位上限,这肯定是不行的啦,只要把其中一个改掉就可以的啦!

网友B:
是符号同名了,i0.4和q0.3同名,更改名称后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看来是重名了,我现在改成不同的名字就解决这个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