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模拟量来测电阻可以么?

楼主(2009-09-10):
请教用模拟量来测电阻可以么???
如果不可以,那用什么来测量???
不使用仪器的情况下。

网友A:
可以,用精密电流源通过计算

网友B:
电阻有多大,测量精度的要求?毫欧级和100多欧的电阻测量方法肯定不同.如果是毫欧级就用恒流源加板卡来测.不知你说的模拟量是指?

网友C:
电阻测量不归为模拟测量范围?看下模拟量模块说明吧。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我知道电阻不属于模拟量模块测量
但是可以通过测量的电流电压来计算
但是如果我要得到的精度是0.1欧能达到这样的精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