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报警

楼主(2009-09-10):
大家好,我现在用的台达伺服在自动过程中偶尔出现ALE06报警,不知一般是怎么引起的。

楼主:
都没用过啊

网友A:
電機及驅動器過負載時動作

网友A:
過負載了,检查一下负载!

楼主:
现在好像是程序乱动作以后就报警了,比如说我是用绝对位置的,程序应该是朝一个方向走的,但是没到位置时它突然又朝反方向运动了然后就过载了,主要是程序有时候会这样误动作,大部分的时候还是正常的,我用的是三菱的定位模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跟程序有关系,现在时老报ALE09,但是我单独编程序就控制这个伺服来回走又是没什么问题的,现在还是没找到原因

网友B:
检查一下刹车信号加上没有(24V的)

楼主:
刹车我是常得电的啊

楼主:
现在主要是出现09的位置是不定的,确认机械也没有过载的

楼主:
大家都没遇到过啊

网友C:
根据手册说明,伺服方面可能是
1,最大位置误差参数设定过小
2,增益值设定过小
3,扭矩限制过低
4,外部负载过大
如果都不是,请把程序发上来,帮你检查一下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手册说明,伺服方面可能是
1,最大位置误差参数设定过小
2,增益值设定过小
3,扭矩限制过低
4,外部负载过大
谢谢,你以上说的3和4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主要是1和2 怎么去调整哪个参数
以下是我的定位模块部分程序,请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网友D:
你要了解没经过减速突然停止或换向是正常或必须的动作流程还是程序的缺陷或意外导致。如一定要那样就按10楼的方法就可以了。

楼主:
应该是减速停止的,而且停止时是出现故障的时候才会停止,现在就是没出现故障然后不定位置
出现ALE09,硬件上面都检查了,找不出什么原因,所以再看看是不是软件上引起的

网友C:
程序看过,没发现明显的错误。
我的建议是:

1,FROM ,TO指令能少用就少用,能用脉冲型的最好用脉冲型的。(比如定位速度参数在上升和
   下降过程中一直在执行,这个完全可以在选择自动时执行一次就可以)

2,参数的更改最好选在两个状态的中间,比如 S41是下降状态,S42是挂钩状态,S43是上升状态,
   其实不用等到 S43状态时 才来更改定位参数,而是在 S42状态 就就应将 S43的定位参数更改。

3,每一次定位的完成到下一个状态的转移,最好能用定位完了信号(本案应是M608,而不用M514)
   来触发。

上面1,2两点主要目的是减少FROM,TO 指令堆在一起执行,以防不妥。
如有兴趣,可以试着改其中的几个定位状态,然后再监控这几个状态有没有故障。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上面的建议,现在主要是我就执行那个出故障的伺服上下来回运动它就没什么问题,但是加上别的程序就出现09报警,所以我怀疑可能还是程序上有什么冲突

网友E:
检查一下编码器的线是否有松动?驱动器到电机的U V W是否接反 未命名.rar (40 K) 下载次数:19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编码器的线是否有松动?驱动器到电机的U V W是否接反 [attachment=28963]
[attachment=28963]

应该都是没问题的,一直正常运行几天后才出现的问题,我单独编了个程序运行这个伺服都是能正常动作的,没什么故障的,但是和其他程序放在一起就出现故障

楼主:
我监视过P0-02的平均转矩正常时候是20多,然后一下子跳到200然后就09或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