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0):
哪位高手:哪种品牌的工控机一台可带4台显示器甚至更多,且运行安全可靠,不易死机!谢谢!

网友A:
看来楼主公司很少用工控机,我个人觉得研华的工控机还算可以,你要带4台显示器和工控机没有多大关系,你买个VGA信号放大器,可以带很多,但距离不要太远,我曾经做过50米的,能够显示,但是有点花屏。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平常设备用的工控机很多是ADVANTECH[台湾研华]的。至于你要求带多台显示器,这个很容易就能办到的。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公司很少用工控机,我个人觉得研华的工控机还算可以,你要带4台显示器和工控机没有多大关系,你买个VGA信号放大器,可以带很多,但距离不要太远,我曾经做过50米的,能够显示,但是有点花屏。

    我公司用的也是研华的工控机,感觉性能很稳定,你要带4台显示器也可以,买个VGA信号放大器就搞定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DELL的也用的不少。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E(2009-10-14):
    我们公司都是用研祥的!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