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为什么计数器的值被清零了

楼主(2009-09-10):
累积计时
用来计算我设备累积运行的时间,却没想到PLC断电时计数器的当前值被清零了,该怎么处理,大家帮帮忙,PLC是C200HG的.

网友A:
你的截图看不清楚,把程序上传吧!帮你看看.。

楼主:
麻烦楼上的帮忙看一下了...................

网友A:
1、LZ是要读可逆器的值作为时间,不合理;
2、你所读的时间一定要精确到秒吗?
3、你是用缺省的常断继电器复位CNTR(12),PLC在上电的第1周扫描前是导通的,CNR(12)当然复位丢失数据;
4、建议LZ用@INC(38)。

楼主:
hlq_0815 :你好
我做的是一个设备运行--天--小时--分钟的显示,已秒计时更准确.
常断标志是用来触发减计数的,并非复位.其复位是通过CNTR自身的常开触点来触发.计数器的数值在掉电的情况下,应该是由内部电池保持才对,可是它为什么被复位了呢.本人新手,对各指令不熟,@INC的值掉电时能自保持吗,计时到了怎么复位,能传个程序更好.

网友B:
你需要用掉点保持的,

楼主:
楼上是,C200HG的PLC里计数器分掉电保持和不保持的吗,手册里好象没这么说啊

网友C:
又碰到这个问题了,楼主,请仔细想想,不要轻易结论!我的误差是扫描周期,你的可就大了!
下载积分:+1(mks)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非常谢谢7楼朋友,又学了一招
不过秒和分钟的比较数据2应该是#59,小时的数据比较2应该是#23

网友D:
谢谢!同时我也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