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三菱PLC编辑软件不能与A系列PLC 联线

楼主(2009-09-11):
各位老大:
小弟有事一求:我电脑装的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8.52 (中文版)能与FX系列及Q系列的PLC连线,但不能与A系列的相连,小弟不知何故,今恳求各位老大帮小弟一把,小弟在此谢过啦。

网友A:
不会吧,是不是你的通讯线有问题?

网友B:
选择透明模式就可以了,见下图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我也碰到了这种情况,但是勾选那几个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了这种情况,但是勾选那几个也不行
那就怀疑通讯线。

网友D:
不知站哎呀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E:
请问透明模式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作用 能否解释一下

楼主(2009-10-24):
谢谢各位兄弟,但还是不行啊,不知何故?

网友F(2010-02-05):
我的也是,
欧姆龙的软件有自动在线功能,三菱的软件没有自动在线功能,唉咋办呢,愁死我了

网友G:
看看数据线,我做的数据线和A系列通信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