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对话界面

楼主(2009-09-11):
请问各位达人,FX系列的PLC一般用什么人机对话设备啊,是不是所有的三菱人机界面都用同一个编程软件啊,谢谢!!!!

网友A:
可以看看下面2贴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4319.html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4290-fpage-2.html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同志,但使用的太多对于工厂的维护是不利的,所有我打算只学一种的就好,因为公司用的都是三菱的PLC,所有我打算用三菱的频,所有请问三菱的屏都是用同一款软件吗,最常用的屏是哪款(PLC位FX2N的).再次谢谢!

网友B:
用proface,有专用的画图软件

网友C:
三菱的屏可用一个软件(简称GTD2-2.79版)

网友D:
如果想全部兼容,那就用一个高版本的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在本论坛下载区去下载一个按装好就可以了,
原来最常用的基本上算是940的比较多,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E(2011-06-26):
应该可以的

网友F:
只要是高版的对低版本都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