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MT-DEVELOPER 软件

楼主(2009-09-11):
我在论坛里下了一个MT-DEVELOPER软件,不过使用的时候发现一个运动CPU只能设置16个伺服轴啊,
如果我要用一个运动CPU控制32个伺服轴的话,应该怎么设置啊?还是要用MT Developer2/MT Works2才行啊?

网友A:
没有同时做过32轴控制的,研究出来了跟帖一下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B:
有可能要升级!看CPU能否选到Q173CPUN?

楼主:
不能,建立工程的时候只能在172/173/172H/173H之间选择,没有173N的选择项。
升级的话是不是只能买了啊?网上好像找不到MT Developer2/MT Works2啊。

网友C:
你要在SYS SETTING里,勾选SSNET2,因为一个口只能16轴,所以Q173要用两个口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样设置以后,32个轴使用的是一个173的CPU吗?
如果我使用两个运动控制CPU的话,怎么确定它是连接到哪一个CPU上的啊?
谢谢了!

网友C:
分别下程式,作两套程式.当然有两种方法:
1:若用同步模块就,在SYS 里设置就是了,
2.若没用同步模块,你用同一个寄存器给两个不同的虚轴就行了.
后者同步要加相位补偿,前者不用,不过OS要用Y03的

网友D:
楼主能不能发给我一份啊:
fsxhb20004@163.com

网友E:
楼主,能不能发哪个软件给我,学习学习!

网友F:
我也要那个软件
1082575@qq.com

网友G(2009-11-19):
有没有MT Developer2/MT Works2手册呀
MT-DEVELOPER 软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