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用编程电缆(PC/PPI)连接计算机与PLC,不能建立通讯。PLC用的是西门子CPU 224,编程软件是V4.0 SP3 STEP7 MicroWIN
用了3台电脑和其进行通讯都失败了,也用了串口调试软件也是提示没有连接成功的信息。
我用的是用PPI/PC电缆连接S7-200和PC,RS232端口(标有PC)接PC,RS485端口(标有PPI)接PLC。

录像可以在这里下载,也可以到我的网盘下载:henphi.ys168.com请朋友们告诉我 我的操作有没有什么错误?谢谢!
附件: 西门子S7-200通讯操作录像.rar (995 K) 下载次数:111

网友A:
你选择的哪个PG/PC接口?
改变波特率试试
  • 下载积分:+4(kv47sn)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1. 确认COM口选择正确;
    2. “站参数”中地址设置为0无需改动;
    3. “网络参数”中“高级PPI”和“多主站网络”可不选取,传输波特率设置为9.6K;
    4. 【通信】窗口选上“搜索所有波特率”;----此时应该能够看到软件自动更换不同的波特率搜索126个地址的状态。
    5. PLC 打到“STOP”状态在传输程序试试。
    1、我选的是COM1
    2、站参数设为0也试过
    3、试过
    4、试过
    5、试过
    还是无用,我现在只怀疑是线的问题。
  • 下载积分:+4(kv47sn)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4(guochunyi)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除了楼上的提到的这几点以外,你怀疑过通讯线么?
    我发现你的编程线像是15元一条的山寨产品啊。
    JS的销售价格是50-150大洋,不知我说的对否。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西门子的东西要求太高了。
  • 下载积分:+4(kv47sn)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ppi不支持187.5波特率改成9600或19.2k试试
    已经试过了。没用哦。
  • 下载积分:+4(kv47sn)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哈哈,这个问题用你这条电缆联机是很难办到的,不知楼主的PLC是新的还是旧的,我看出现这情况八成是旧的,波特率被设为置为187.5K,这个只有用Simens原装通讯线,把波特率设置为187.5K才能联机。楼主的通讯线不支持187.5K的波特率通信!
    以上~~
    你说的我也考虑过,现在只想读一下程序,不想花300元买根这种电缆。PLC是2003年出厂的。
  • 下载积分:+4(kv47sn)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不知这个电缆能用吗?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这也还有几根,给人的感觉是要好一些

楼主:
    刚才记不得发图了

网友F:
    西门子PC/PPI线,你6楼,8楼的应该可以。
    不过我也碰过不能通讯的,后来用CP5512才通讯上
  • 下载积分:+4(kv47sn)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G:
    你用的电缆不用想了,绝对不可能用187.5波特率的.
    解决办法有两个:
    1,买一根西门子原装的PPI多主站电缆,串口或USB都行,看你自己的电脑来选,价格大约是600-700左右
    2.降低通信波特率,使用非西门子原装电缆的最多只能用19.2波特率.
  • 下载积分:+1(kv47sn)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H:
    你用的电缆与PLC通讯肯定很困难,你用西门子原装的USB电缆(6ES7 901-3DB30-0XA0)或者国产有品牌的电缆(国产的一般要装驱动)试一下,在PG/PC接口设置中选择 PC/PPI cable(PPI),波特率选择9.6kbps。
  • 下载积分:+1(kv47sn)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这根线我使用过,前提是PLC端口波特率为9.6K的情况下,可以通讯。
如果PLC的通讯设置有过改动,那么确实下载不了也无解。
倒是如果你手里有300/400系列的USB_PC_Adapter的话,可以用这根线连接200PLC,就不用再买线了。
  • 下载积分:+1(kv47sn)

网友I:
    我用的也是这种山寨线不过通信是百发百中,开始我用以台戴尔带串口的还连不上,拿回家用USB转串口线再连这条线连的上,台试机也可以。我想你看看PLC版本和类型选对了吗。还可以调整一下COM口的位置。如果不行可能就是线的问题了。反正我的线和你的一模一样通信就好。
  • 下载积分:+1(kv47sn)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J:
    除了电缆线的问题外,还有一种可能:通讯口被程序里面定义成别的通讯模式,与别的设备进行通讯。建议把PLC置STOP状态,再改变一下软件通讯的波特率看看能否通讯上。

网友G:
    他的主要问题是别人在下载程序时已经把波特率设为了187.5,所以他用的非原装电缆是通信不上的,他要么在系统块里重设了波特率用原装电缆重下一次程序,这样下次就可以不用原装电缆来连.要么就是买一根原装电缆来连这个机器,基本没其他办法
  • 下载积分:+1(kv47sn)

楼主:
    谢谢大家啦!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我现在叫公司去申购电缆了,如果用新的电缆可以通信的话,我会告诉大家的,谢谢!

楼主:
    “西门子CPU 224不能和电脑通讯的原因是什么?(有录像、有图)” 后续:

    感谢大家的鼎力相助!现在我已经可以正常地进行通讯了!主要原因是因为线的问题,买了一根8楼第一张图片的这种线,花了280元。

    以下是我对它的操作录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来看,里面有完整的PLC程序图和设备正常运行的状态图。
    附件: 西门子S7-200通讯操作录像.part1.rar (977 K) 下载次数:49
    附件: 西门子S7-200通讯操作录像.part2.rar (977 K) 下载次数:32
    附件: 西门子S7-200通讯操作录像.part3.rar (338 K) 下载次数:25
    附件: 125m3电解制氢PLC程序状态图.part1.rar (977 K) 下载次数:12
    附件: 125m3电解制氢PLC程序状态图.part2.rar (363 K) 下载次数: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