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2401 不能上載

楼主(2009-09-11):
波特率一致,握手正常,畫面數據不能上載,畫面如附件,望高手指點!

网友A:
可以试一试 OFFLINE MODE,
设置成SCREEN DATA TRANSFER MODE,
然后才开始上载。
还有BAUD RATE 可以设置成115.2K。 GP2401T 是可以的。

楼主:
上述都試過,仍然不能上載,失敗前有保存文件的對話框,顯示文件名亂碼,但保存失敗,改名也不行,還望高手繼續指點啊!

楼主:
救命啊!上載不成,點成了下載!!!全完了,不能停止,不知我的CF卡備份是否還能恢復!

楼主:
漫長的屠殺過程!!!

网友B:
既然是有备份那就恢复一下

楼主:
檢測GP版本、畫面LIST都正常,通訊不該有問題呀(用MAX232自制的通訊線),但是為什麼不能上載卻可以下載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檢測GP版本、畫面LIST都正常,通訊不該有問題呀(用MAX232自制的通訊線),但是為什麼不能上載卻可以下載呢?
如附图中红色方框内有无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