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首先感谢邓工所发布的Wincc V6.2的安装程序下载地址的发布,我已经将Wincc V6.2成功地安装到了我的电脑上,当然还用了Wincc V5.1 SQL ANYWHERE STUDIO 7安装包。我将原有的一个Wincc V5.1的做的项目经过移植变换成了WINCC V6.2版本的项目,但之后出现了一个提示框,提示如下:

     The project can only be activated, if an available server has been entered in the computer list.

         我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看,有些人提示要把Wincc项目的电脑名改成与电脑现在的名字一致,然后退出Wincc,再进入Wincc就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是我改了之后还是不能解决以上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助小弟,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来解决。

楼主:
首先感谢邓工所发布的Wincc V6.2的安装程序下载地址的发布,我已经将Wincc V6.2成功地安装到了我的电脑上,当然还用了Wincc V5.1 SQL ANYWHERE STUDIO 7安装包。我将原有的一个Wincc V5.1的做的项目经过移植变换成了WINCC V6.2版本的项目,激活后显示到一半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未授权激活停止的窗口,我明白是没有安装授权。
但是我看到安装包里的授权实在是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安装哪一个,请问各位大侠、高手在Wincc V6.2里需要安装哪些授权。

网友A:
建议找一个SIEMENS的万能授权程序,打开后软件会自己寻找需要的授权并显示出来。你只要在对应的授权前面打上对勾,然后点确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