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能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09-11):
如题,小弟今日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个问题,程序在机台上运行正常,下载到电脑以后,现在单独在电脑上无法仿真,仿真的时候报错“程序内有错误指令,不能写入”,错误代码为ES:04010004 !附上程序.恳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用列表显示(语句表),查得在3849、3850有异常代码。
将其改为NOP,可出现仿真画面。
另出现“未支持的指令”(1587 REF Y020 K8)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谢谢sjm213加分!
问题的出现,可能是中途插入END所致;但PLC执行程序时,执行到第1个END为止,所以程序能在PLC内正常运行(异常代码在第1个END后,可能该END改写了原来的指令)。
至于为什么丢开后面的程序,可能是该段程序为辅助调试用,调试完毕即已不需要;或者是PLC内以前的程序,或者是另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