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幕有些难度啊!

楼主(2009-09-11):
大家来看下!这个屏幕能不能有高手做出来啊??
只有下面几个条件:
1;屏幕的页面要求跟图纸一样!
2;PLC的程序
3;PLC的接线图纸
PLC是FX2N-64MR
屏幕是GT1155-QSBD-C的!
也是帮别人做做看的,一直没做出来!有没有哪位高手能帮忙看下?

楼主:
屏幕页面图第一张是主图

楼主:
屏幕页面图

楼主:
屏幕页面图4

楼主:
就这些了请大家看下能不能做出这样要求的屏幕程序啊?

楼主:
接线输入输出

楼主:
接线输入输出2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图纸可能就需要CF卡了,程序屏上直接就可以从PLC上读取(还可以编辑)。

楼主:
现在就是屏幕程序下载不了,要自己篇写!没有CF卡,只有一个PLC和一个屏幕!

网友A:
原来什么屏?为什么下不了?
不要CF卡的话,几张图纸尽可能的压缩小一点。

网友B:
直接从PLC里面把里面的点指定到屏上面,应该不难,可以做出来的,只要有图纸有程序就行了.触屏其实没有什么的,都是从PLC里面指定的.

网友B:
主要是做的时候要搞那些页面切换的要多做几个页面.

楼主:
就是我现在不知道每个点的意思!所以没办法往里面写,页面切换那个好弄!

网友C:
感觉问题不大。该用三菱的GOT。马上就出来了。

楼主:
关键是内部自定义软元件没办法对应写入屏幕!!

网友D:
再找个通讯端口,一个接屏幕一个接电脑,按下屏幕建,监控电脑的程序,我以前也这样搞过一部。

网友E:
楼上的很有创意哦!他脑袋短路了!!

网友F:
是有点难

网友G:
长见识了。

网友H:
怎么楼主的和我现在做的一样?同样的选材同样的要求?

楼主:
不是吧,那你做好没?方便给我一份
ascsccswf@163.com

网友I:
不难 只要你懂工艺自己写程序把原来的冲掉

网友J:
这还叫难啊?
晕死
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