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omron cp1h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11):
本人刚学习OMRON的PLC,OMRON都是16进制的计算方式,有什么方法可以更改成十进制的计算方式,做浮点运算。

网友A:
不能明白你的意思,你使用&输入的不就是10进制?

楼主:
就是那个模拟量输入的信号,PLC用MOV指令读出来是16进制,怎么把那个16进制转换成10进制来处理呢,谢谢

网友B:
菜单点 十进制 就可以了

网友C(2009-10-13):
用数据转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