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9-09-11):
上升沿和下降沿固然有很多好处,但是,大量使用,或有些地方可以不用,究竟是用好还是不用好,对待上升沿和下降沿究竟是不得不用时才用,还是能用时就用?

网友A:
大家讨论一下:一般不用上升沿和下降沿,非用不可、完善程序、安全保护的情况才用。

网友B:
有必要就用吗,没什么限制。

网友C:
一般在程序中都会用到 有很多的好处的

网友D:
有时是必须要用才能解决问题的,比方和机械装置相配合的行程开关来控制时间起始或其它电器等。

网友E:
一切以逻辑的实现为前提。
看个人的编程思路。

网友F:
我个人认为有些地方用上升沿河下降沿,使得有些事件只要执行一次的就让它执行一次,而不要多次执行,这样可以做到节省循环扫描时间,我的程序里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