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包装箱中有USB-PPI电缆普通网线,还有一根PLC和触摸屏连接的电缆,
用USB-PPI无法床送,一直让检查端口,电缆之类的,在网上也查了相关网页,
说可以用普通网线床送,但是结果也不行,可能是我哪里还没有设置到位的缘故吧
请教完整的步骤,针对MP277的最好,谢谢了!用的是wicc2008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以下资料:
(直接用鼠标右键点击目标另存为即可)
http://www.ymmfa.com/job-gkaction-download-pid-594267-tid-6623-aid-26873.html
http://www.ymmfa.com/job-gkaction-download-pid-594267-tid-6623-aid-26874.html

我找到的传送窗口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的设备一直都是缺少“传送至”和“delta传送”两个块,我已经传进去了,但是又发现一个问题,
1,我用的I/O域输入变量值,无法保存,转到下一页再返回来所有的值都变为0
2,我想修改屏中的内容,在传送中没有显示传送错误,只看到了个编译过程,时间很短,但是屏中没有反应,请教如何把修改的内容传送进去
3,已经把PLC和MP277屏表面是连起来了,但是运行不正常,我怎么样知道他们已经连在一起了呢,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有别的设置吗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屏上怎么设置的?
网线接线方式?
网卡是自适应的否?
设备室OP177还是MP2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上怎么设置的?
网线接线方式?
网卡是自适应的否?
设备室OP177还是MP277?

以上三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两个,就剩下一个如何将修改好的程序下载给屏,第一次就是按照你上面发给我的链接用网线传送的,
但是修改好再次传送时就不显示错误,也不进行传送,像这种传送修改数据的时候还要进行屏的相关设置或者把屏重启吗
是MP277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第一次怎么传送进去的就按照原来的步骤重新来一次传进去。
可通过在屏上修改某地址数值,并监控PLC程序中该地址是否有对应变化来看是否连通。

网友B:
按说WinCCflexible2007在传送时,如果有错误,是无法下载成功的.就会报警,红色字体,右键单击字体,会出现提示窗口,第一个就是自动跳转到具体的报警处.检查上比较方便的.
我感觉你也应该检查一下PLC地址是否和屏的地址实际相符,或者重新启动屏和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说WinCCflexible2007在传送时,如果有错误,是无法下载成功的.就会报警,红色字体,右键单击字体,会出现提示窗口,第一个就是自动跳转到具体的报警处.检查上比较方便的.
我感觉你也应该检查一下PLC地址是否和屏的地址实际相符,或者重新启动屏和PLC.

我可以肯定是没有错误的,因为已经传过一次了,现在发现有一点小的瑕疵,修改完毕就不可以传送了。
屏与电脑都可以ping到,也证明连接没问题啊,就是不能下载,郁闷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B:
能否把问题晒晒?但是我还是认为你可能存在报警问题.其实我有时侯用WinCCflexible2007软件也会碰到莫名其妙的问题一般重新启动软件就可以了.今天我到碰到在PC机上做好的用户程序,下载正常后,无法在屏上显示相关功能,(功能缺失),比如一条横线,明明我在PC上面画上了.下载后不能显示,我继续在上面复制一个,贴上去,再下载.看看还是没有(前提我这个屏内容做的比较多,一共有用户程序近36M),开始报内存不够,删除部分,能下载,就是出现这个问题,望讨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