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在食品包装机上使用,输送定位.要注意调那些参数?
易志刚

楼主(2009-09-11):
求助:松下伺服在食品包装机上使用,输送定位.要注意调那些参数?
求助:松下伺服在食品包装机上使用,输送定位.要注意调那些参数?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A:
Pr02设置为1,pr10,pr11,pr12,pr13,pr14,pr20这些参数用自动方式计算就可以了,pr48,pr49,pr4a,pr4b是电子齿轮,根据你的机械系传动比来设置
易志刚

楼主:
减速比是29:1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B:
要设什么参数是你的机器工艺决定的,你还是好好分析一下你的机器吧,别人不可能凭你几句话就能100%准确的告诉你要设什么参数
求助:松下伺服在食品包装机上使用,输送定位.要注意调那些参数?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