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扼要说PID

楼主(2009-09-11):
形象、扼要、简单说PID.....

网友A:
?????不明白你想干什么

网友B:
当前绝大多数生产过程的自动控制系统中采用的自动控制装置,不论它是气动的、电动电子的、液动的,还是可编程型的、微机型的,尽管他们结构不同,但他们具有的控制规律都是比例、积分和微分规律(即PID控制规律),故称之PID控制器
恩 自动控制原理-----理论篇 太巧了 刚学到的

楼主:
对PID的感念很模糊,想讨教一下!

楼主(2010-03-25):
想学习PLC的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