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大家好,我有一套国产伺服是2500个脉转一圈,现在我要设为一个脉电机转0.1度,分子分母设多少才可以,谢谢

网友A:
你的私服系统没有倍频啊,现在编码器2500个脉冲的私服系统,经过4倍频后都是每圈10000个脉冲.........
按照你说的那个系统,你的最高精度是没个脉冲0.144度,是不是看错参数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分子36分母25
    说明:
    2500*(36/25)=3600脉转/圈
    3600/360=10个脉冲1度=1个脉冲0.1度
    可以用的话交个朋友:
    QQ:196112636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我的QQ是693052529

网友B:
    哦!刚加过,

网友C:
    顺便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D:
    有的伺服控制器就是有点问题。一有了问题就麻烦了。又是用电脑控制的。轴卡连伺服控制器。回原点就是马达不动。显示的数据在跑。麻烦得很呀。要对控制器里面的参数。这样的问题是比较难解决。如果说把里面的参数再一一对过一遍。还是不行的话。那就要拿去修理了。后来就是换了一个驱动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