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FX1S怎么和422连接呀,我用的是232转422的转换器,是工业级的,但是老连接不上,求助各位大哥解释下

网友A:
太多 RS-422 连接类型了 .
你得说明得更详细些, 最好是说明整个连接系统。

例如:
1)FX1S-PLC 与 PC 的 RS422是如何连接?
2) FX1S-PLC 与FX1N-PLC RS422 是如何连接 ?
3)FX1S-PLC 与温度调节器(RKC-110) 的 RS422 是如何连接的 ?

解答:
1)  直接用232转422的转换器, 在 GX-Developer 选 Online -> Transfer Setup
        使用COM1 (COM xx) 直接OK 就行了。
2)参考配线图手册
3)同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