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9-09-11):
一台三菱FX1N-40MR PLC在使用过程中ERROR指示灯老是闪烁但有时候自己有会好,到底是电池的问题还是CPU还是别的问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cpu的问题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的程序编写的有不妥之处!仔细检查...

网友C:
程序可能有问题,你好久出现的这个问题啊?要是一直存在就是程序,要是才出现有可能CPU出了问题哦!

楼主:
程序用了很久了没问题,有是好有是坏。。。。。。

网友D:
灯泡有问题
~~~开个玩笑

网友E:
很有可能是CPU周边的腿松了!要拆开看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