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1A硬件问题,请师付指教

楼主(2009-09-11):
CPM1A的CPU板上的一个象钮扣一样的非常规电容损坏了,不知是多少法拉的,用常规电容可以代换吗?请师付指出教,谢谢。

网友A:
不能用一般的电容代替,型号是:5.5V,0.22F。

楼主:
多谢二楼兄弟回复,还有问题请教你。此PLC与电脑连不上以此电容有关吗?这电容起什么作用?不用它行吗,这电容那里有卖,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