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有关使用GX-developer与PLC通讯问题吗?
我现在遇到一个与AnAs CPU的通讯问题,COM 口和波特率的设置应该都没问题,线也没问题,因为我换了一个FX2的CPU就能进行正常的读写等操作。难道是CPU坏了?还是有其它的什么设置?

问题描述如下

无法与PLC通讯,可能存在以下原因:
通信超时(连线断开,不支持指定波特率)
该工程与链接的PLC类型不一样,
PLC被复位了,请关闭窗口再执行
监视条件出错()执行了运行中的其它机能,使用了不支持的通信路径)
<ES:0180840b>

我换了线,换了CPU(忘记说了,CPU是A2AS的),也无济于事,串口也检查了过了是相同的,波特率也检查过的.

而后又换了FX2N的CPU也能正常联机

不知哪位高人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咋就没人能知道尼?

网友A:
线的问题,大A的要原装(或者带电路转换的)线,特征:25针转换头处有个指示灯!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我用的是經电路转换.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A系列CPU编程端口是25针插头,以RS-232通信代码进行数据相互传送,
    如果是25针插头配圆形9针插头的编程线,那就线的通信类型不对,当然是通信不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线的问题还真没注意过,好象是SC-09的吧,一头是9针的,另一头是25针加一个9芯圆头,但好象没指示灯的,线是白色的。网上看了一下好象什么原装的、台产什么的,型号不一致,,有的SC09可以和AnS通讯,有的不行,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线的问题还真没注意过,好象是SC-09的吧,一头是9针的,另一头是25针加一个9芯圆头,但好象没指示灯的,线是白色的。网上看了一下好象什么原装的、台产什么的,型号不一致,,有的SC09可以和AnS通讯,有的不行,晕!

    嗯,你能找到一跟红色的SC-09估计就搞定了。
    或者其实现在国产的USB-SC09也能搞定。

楼主:
    下星期去找找看!

楼主(2009-10-11):
    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我的串口有问题,原来用的是PCI串口卡,现在用了一个USB转串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