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世计量泵不能运行

楼主(2009-09-12):
昨天去调试,发现计量泵不能工作,是AC220V的,电机没有烧,测量电机侧的电压为212V,有嗡嗡的响声,电机温度很高,但就是不工作,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A:
机械问题,看有什么卡住

网友B:
有可能是电容坏了!

网友C:
手动转转马达能否转动?

网友D:
堵转当然发热,看转子卡死没,没卡死转动下,再送电

网友E:
上面的都有道理,卡死了或是启动电容坏了!

网友F:
检查电容 还有电机是否能用手转动。或点击内轴承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