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指令问题

楼主(2009-09-12):
我现在学习编程手册,但手册中这条指令非常模糊无法看清,只好请大家教教我最好举个例。

网友A:
霍霍霍霍霍霍霍霍~~~
对两个数进行逻辑或运算,数的各位对应,在全是0 的情况下结果为0,其他情况皆为1.
如 0000 0011 0110 1111
WOR 0001 1000 0011 0011
---------------------------------------------
0001 1011 0111 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