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2):
为什么有注释的PLC程序,再输入PLC后.在从PLC中下载到电脑上,却看不到注释了?许多PLC中都有这样的情况,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先备份好有注释的程序,再复制一个程序输入到PLC中而避免注释消失,避免在改进程序的时候作无用功。可有没有其他办法使输入到PLC中的程序有注释功能呢?哪些品牌PLC有注释功能呢?大家说说看。

网友A:
在西门子的PLC注释是不随着程序下载到PLC中的,所以你上载后是没有注释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大部分的PLC都具有注释功能。只是有时候没有用到。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的PLC都具有注释功能。只是有时候没有用到。

    可以通过内存的划分出一定的存储空间来达到下载注释的目的,但这样会减少程序的存储空间,或者有的出于保护或者别的目的等,根本就不希望注释一起下载到PLC内存中。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三菱PLC下载如下
      ,上载时只要全部打勾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内存的划分出一定的存储空间来达到下载注释的目的,但这样会减少程序的存储空间,或者有的出于保护或者别的目的等,根本就不希望注释一起下载到PLC内存中。

    同意!~在参数设置里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内存的划分出一定的存储空间来达到下载注释的目的,但这样会减少程序的存储空间,或者有的出于保护或者别的目的等,根本就不希望注释一起下载到PLC内存中。

    那到底怎么从从内存划分,每个品牌的编程软件都不一样,据我现在我掌握的一些品牌PLC,都不支持注释上传PLC.

网友F:
    在参数里设置,写入时将注释一起写入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我试过三菱的也不行!

网友H:
    各个品牌的要求不一样,甚至同一品牌的不同型号也不一样。
    有的支持,有的不支持。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三菱PLC下载如下  [attachment=28611]  ,上载时只要全部打勾就可以了

    完全同意4楼的意见!!!

网友F:
绝对可以

网友F:
注释示例:
顺序:1点软元件注释--COMMENT

网友F:
顺序2:点击注释范围设置

网友F:
顺序3:前面填X.Y.M之类的原件,后面填你想要的起始号和结束号

网友J:
大部分的PLC都具有注释功能,只是处于各种目的没有把注释放进PLC吧了。另外三楼说的不对,你必须点击三楼图中的“PLCC参数”然后屏幕上就会跳出“参数设置”界面,将界面上的注释容量改为不是0块才行

网友K:
呵呵,又看型号了!有的支持有的不行!

网友L:
在参数里设置,写入时将注释一起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