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2):
之前是可以用的,但是最经用了wincc2008后就不能用了,我改从哪里下手解决呢?附图片

但是许可证好还是存在c盘的啊,前面那红色的状态标志不清楚怎么回事

现在wincc2008的授权也不能用了,s7-300用了14天,wincc2008只能用30天,
我每次都是重新安装软件的,感觉有些麻烦,尤其是wincc2008要很长时间,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他们都说重装授权文件,我改怎样安装,还提到AX NF ZZ文件夹又是什么意思呢?
特别的困惑,请给以答案,谢谢!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授权已经过期,需要重新安装。

网友B:
安装授权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授权已经过期,需要重新安装。

可以单独安装授权吗?
在哪里这个安装授权文件?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楼主(2009-10-22):
引用 网友A:
授权已经过期,需要重新安装。

我现在的wincc2008也已经过期了 ,怎么样重新安装授权呢,
是不是安装授权之后也只能用14天或者30天,以后又要重新安装?
再安装盘中哪一个才是授权文件的安装程序,有点糊涂了。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授权文件

我现在的wincc2008也已经过期了 ,怎么样重新安装授权呢,
是不是安装授权之后也只能用14天或者30天,以后又要重新安装?
再安装盘中哪一个才是授权文件的安装程序,有点糊涂了。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C:
Simatic_EKB_Install_2008_12_22.rar (353 K) 下载次数:77  安装新的授权就行了,"AX NF ZZ"这个就是存放授权文件的文件夹,安装完授权后最好把它隐藏掉,以防误删除。附上授权文件

网友D:
打开C盘根目录,点击【工具】菜单,出现下拉菜单【文件夹选项】,单击里面的【查看】条目,下拉右面的滑动框,找到【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选中复选框,确定。再看你的C盘,就会看到一个隐形的AX NF ZZ文件夹,这个文件夹里面装的都是西门子的授权文件,当你的STEP和WINCC都过期了,你可以直接删除文件夹,也可以单个删除里面的文件看看到底对应的哪个文件的授权。
    新版的软件授权你可以找经销商要,只要你买他们的东西,授权就会免费给你。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