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们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9-09-12):
我们准备做一个设备,用到PLC 伺服,触摸屏。PLC准备用三菱的,伺服和触摸屏看了一下三菱的贵,能给推荐一下其他的(台湾的或者大陆比较好的)。伺服2个一个行程定位,一个角度定位。

楼主:
下载积分:-1(sjm213)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A:
环境好的话三菱+安川+维纶

网友B:
松下的也行

网友C:
松下的私服要比三菱的便宜,触摸屏可用proface 的GP377L型号,性价比很高的

网友D:
我认为 台达 就可以,价格服务方面可能要好一点。

网友E:
推荐:三菱+台达+维纶;最实惠的!性能也非常不错的!

网友F:
我同意5楼的说法,不过设备是用的,安全第一,不要只考虑钱的问题

网友G:
我同意8楼的!!安全第一!!

网友H:
刚刚接触富士伺服电机对外部的控制接口一窍不通
希望伺服方面的高手多多赐教!!!本人QQ258759836

网友I:
三菱PLC+三菱(安川)驱动器马达+PRO FACE
看你的精度怎么样了。差点的话。我觉得上FX3U吧。三菱的质量那是很强的。连松下的高速SMT贴片机都是用三菱电机的马达。这一点。你就应该选三菱的了。主要是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