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推荐带有RS232接口的笔记本电脑型号

楼主(2009-09-12):
请各位工控朋友推荐一款带有RS232接口的最好是新型号的笔记本电脑,品牌不限!多谢!

网友A:
联想昭阳E43A,DEll D630,这两款机型都带串口。

网友B:
用USB转RS232也可以

网友C:
那些都是很落后的笔记本了。现在的都是USB的。都是可以转的。松下和OMRON的PLC很多都是有USB接口的了。三菱在小型机方面还是422的接口。也是落后了的。Q系列的是还好。可是很贵呀。除非用到很多个轴控制的。才考虑用q系列的。触摸屏的。一般买个单色的屏就可以了。多色的看起来是好点。贵。一个钱字。就考虑到成本了。我觉得设计触摸屏画面的最好有点艺术细胞或是思想比较新潮的。这样设计出来的画面才是好看好用。谈何容易。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三楼上说的太对了,触摸屏上非得要点艺术细胞呢

网友E:
三楼上说的太对了

网友F:
DELL的电脑可以订做,我都是有DELL的

网友G:
应该是联想E43G才有com,是市面最便宜的com口机,做工精良。适合工程师用。

网友H:
还是老本本好哦!

网友I:
都说到了一个牌子:DELL. 我们用的都是它的,还可以.
没有的话用USB的转啊,没有问题的可以转.

网友J:
引用 网友F:
DELL的电脑可以订做,我都是有DELL的
确实可以订做的HP也支持订做的

网友K:
一个USB转RS232的线才几十块钱!

网友L:
画图要用CAD,还要用到OFFICE,T23配置不够!

网友M:
DELL的好.
临沂临正电气有限公司 电话0539-3121190手机18853981580

网友N:
我为了有串口 ,淘了个旧的,
宏基、P3,500元,贵不?

网友O:
我的是DELL D630,配置还可以。现在DELL D630已经停产了,升级产品是E6400,做工和外观有了很大的升级。
[过要小心显卡门事件]。
和朋友买笔记本的时候,看过联想昭阳的,配置很低,价格贵,而且做工极为一般。[戴尔和联想的专卖店柜台对着,在同一个数码广场里面]
除了USB--RS232线[有时候不好用,即使是质量好的],还有PCMCIA--RS232转接卡等,但在特殊情况下,都代替不了主板自己带的COM口。例如有的AB软件等。

网友P:
USB转232也不错

网友L:
DELL显卡门事件,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先还对DELL抱有好感,现在。。。。。。

网友Q:
去买个二手的 IBM T40 之前的版本吧 ,够稳定,不过二手有风险哦,要慎重。。。
商务本之王,非常适合恶劣的环境里使用
最主要的是它运行稳定,不像有的机子动不动就只会蓝屏怎么滴。。。
我去过的一些工业生产现场都是用 Think pad

网友R:
千万别买二手的。我就爱个坑

网友S:
俺用的日立的老款

网友T:
联想thinkpad都带

网友U:
我用的就是联想E43G,3700元。

网友V:
一、戴尔电脑的情况
dell latitude D630 独显 串口
dell latitude D830 独显 串口
二、联想电脑的情况,联想的就比较多了,主要是昭阳43系列的,价格也高
昭阳E43G 酷睿2 集显 串口 指纹
昭阳E43A 酷睿2 独显 串口 指纹
昭阳K43G 酷睿2 集显 串口 指纹
昭阳K43A 酷睿2 独显 串口 指纹
三、HP电脑的情况
HP 6730B FP589PA
HP 6730B FP853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