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口问题

楼主(2009-09-12):
请教一下,CPU315-2DP上的MPI接了触摸屏,在DP口中接编程电缆,软件上要如何设置才能通讯.谢了.

网友A:
选择PC-Adpater(Profibus)或者PC-Adpater(Auto);
或者可以使用背后还有编程口的接头继续使用MPI通讯。
下载积分:+3(lin_min)

楼主:
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