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改参数没有效果?

楼主(2009-09-12):
我公司的设备在自动加液时,实际加液量比设定值高,我改参数后试了两次没有效果,但白班别人再试就行了。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的描述太过于简单,很难判断

楼主:
我们改的都是同一个参数,为什么不行呢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B:
有的设备改参数后需要断一下电 再启动参数才会写进去 个人意见

网友C:
麻烦你把 你修改的参数是什么
计数器还是时间继电器呀
程序什么

网友D:
...参数 你的参数寄存器 是用于什么地方的?脉冲伺服、步进?计数?延迟?而且具体程序是怎么编写的,如果涉及伺服、步进你还要看驱动器参数设置..
你还是联系厂家吧

网友D:
实际设定值偏差 是否于机械方面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