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LC是有密码了吗?

楼主(2009-09-12):
S7-200 CN上传程序时出现这个警告,好像有密码,可又没密码输入框,不懂。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个设定的禁止上传和下载的 即不能上传程序也不 能下载程序 4级密码保护。 如果程序有备份的话直接用软件和PLC通信把里面的 程序清除。然后把程序下进去就可以的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说法

楼主:
谢啦,可是我有一个密码,从哪里输进去呢?

网友C:
禁止上传和下载的 即不能上传程序也不 能下载程序,只能覆盖

楼主:
也就是说四级密码只能在覆盖程序的时候使用了,不能用于上传程序是吧!

网友D:
设这个密码的人很过分,一般多设三级密码!!

网友E:
200cn有4级密码功能,有此功能就是为程序设计者使用的,就是为保护程序的。4级禁止上传程序。但如果有密码,允许下载程序块和数据块。不允许下载系统块。因为密码就在系统块中设定的。

网友F(2011-05-06):
明白了,就是这回事。

网友G:
你可能没用原装的西门子PPI线缆。

网友H:
4级密码

网友I:
二楼正解

网友J:
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K:
我试过楼主说的问题。在PLC设置密码的地方设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