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09-09-12):
    电源主线标号 R   S  T    和  L1  L2 L3     两种各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A:
我觉得这没什么意义,只是相序和线码的标注,我们有时候直接用1。2。3或A。B。C!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含义!

网友B:
规范不统一的原因,在电力方面,一般用L1L2L3或者ABC,变频器,伺服等,有的用RST,取决于品牌等。。。

网友C:
小日本的喜欢用R S T来表示电源进线。

网友D:
我们国内一般都用L1 L2 L3。日本就是用R S T  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电源输入端 L1  L2  L3。但是我们台湾省的设备也一般都用 R
S T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
有点了解    谢楼上几位的解答

网友C:
罗嗦补充一下,L就是Line火线的意思,这个楼住应该知道的吧!

网友E:
R   S  T    和  L1  L2 L3     ,U,V,W一样的。具体情况和应用的电器品牌有关。

网友F:
R、S、T有相序要求、L1、L2、L3没有相序要求。

网友G:
都表示三相电源。没什么区别,只是标示规范不一样呀。

网友H:
L1、L2、L3是新标准,R、S、T是旧标准吧,相对电源来说
学以致用!

网友I:
8楼正解! R.S.T和U.V.W包含了相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