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的零速在电路起什么保护作用?

楼主(2009-09-13):
另外零速没有电压输出造成在联机时造成另外一台欧陆不工作?如何和解决?

网友A:
问题不是很清楚!

网友B:
想解决为题就把问题说清楚点,你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啊,两台主从控制吗?

楼主:
通过PLC通信控制两个欧陆同时叫两台电机工作。〈75千瓦和55千瓦〉发现75千瓦不工作。检查发现零速没有电压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