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PCschematic 高手请教

楼主(2009-09-13):
怎样去掉图中的红色十字标记,米字标记,菱形标记?
先谢谢了!!!

网友A:
十字标记是符号型号等信息的位置。
米字标记是原件的中心。
菱形标记是原件接线端。
这些都是必须要有的在绘图中定位用的。
请问楼主为什么要删除呢。打印时候不会显示这些标记的。

楼主:
哦,是这样,谢谢指教,我是刚学用PCschematic画控制电路图有些东西不懂,我还以为打印的时候也会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