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9-09-13):
请问各位前辈西门子s7-200主板上的编号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这个plc一送电SF/DIAG和stop指示灯闪,SF/DIAG指示灯一秒钟连续闪两次,stop指示灯闪一秒钟一次,输入点IO.0~I1,5的指示灯也是一秒钟闪一次(这是同时闪的),而且是按照这个顺序先后闪烁(在单独取下PLC供电时)。
请问这是那里一问题啊?

网友A:
SF: 系统出错(红灯)CPU硬件故障或软件出错
STOP: CPU处于STOP\HOLD状态或重启动时常亮, 请求存储器复位时以0.5HZ的频率在闪,正在执行复位时以2HZ在闪.
输入灯闪肯定是有信号咯,或是输入设备的信号不好造成.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如有说明请详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