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设定1-8小时定时的编程方法

楼主(2009-09-13):
有一条生产线,电机需要开一段时间后停一段时间,这两个时间需要根据生产情况随时调整。最长时间是6小时。 请高手指教怎么编程。
PLC型号是三菱FX1S.

网友A:
你至少要简单介绍一下生产情况啊,电机在什么情况条件下启动
又在什么条件情况下停止,最长情况下6小时,什么情况下不是6小时总有什么情况吧,
楼主什么都没有讲
神仙也难编啊

楼主:
就是根据生产情况用调两个电位器的方法来调节电机的开停时间。我不会用定时器来编程这么长的时间。请教编程方法。(生产流程很简单,就是一台电机根据设定好的开停时间实现开停)

网友B:
楼主是没说清楚情况,请问你只是要启动后延时1~8小时就停止。还是启动运行1~8小时停1~8小时,一直轮流做直到按停止按钮?

网友C:
楼主是不是要电机运行8小时再停止8小时往复工作。
反复循环式时间继电器就可以的。

楼主:
大家好。我表达的意思是一台电机运行5小时后停止1小时,然后再运行5小时后停止1小时,这样循环运行。 以后根据生产情况随时调整运行时间和停止时间后在循环运行。

楼主:
我要的是三菱FX1S控制程序。谢谢

网友D:
用定时器定一小时,在用计数器对定时器计数,计数器设几次就是几个小时,最后将计数器编入程序中就行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三菱FX1S定时器最多设置999秒呀

网友E:
利用7楼的说法,再使用内置的电位器(精度不高)来方便生产时调整时间。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F:
晚上拍的不清.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临沂临正电气有限公司 电话0539-3121190手机18853981580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三菱FX1S定时器最多设置999秒呀
不是我说你。你看书不多呀。是该好好看书。其实要想搞长时间的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的。你计时器加上计数器来使用。就会得到异想不到的效果。计的时间。好几个月都可以。怎么说时间不够呢。用时钟控制也是可以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H:
试下我的思路,修改D2前的比较值,可改时间,M0、M1前加D0,D1条件可使时间最多精确到秒
下载积分:+3(xxscwsry) 支持原创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I:
楼上的程序很好

楼主:
看不明白,我是初学,没有基础

楼主:
加文本显示屏可以实现吗

网友J:
如果是我,我噶思路是用内置时钟。

楼主:
内置时钟怎么编程呀。可以外部设定时间吗

网友K:
看看运用一下ALM指令加M8013应该很好解决

网友L:
楼主参考下,开5h,停1h,没用电为器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L:
贴错了,来梯形图,启动条件自己变

网友M:
在PLC外加2个时间纪电器不就很简单了.

网友N:
怎么调整定时时间呢?

网友A:
楼主提到了文本,可以试下我这个,仅供参考,是两张图片
为了便于模拟,图中本应使用M8014,改成M8013,次数也改短了,另外M2和M3是自己调整时间后的确认按钮(置ON型),用瞬ON也可,再加几个辅助继电器。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O:
直接用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啦!干嘛还要用PLC哦

网友P:
用一个微电脑定时器就可以实现了,成本低的很。

网友Q:
25楼说的对,用微电脑定时器就可以了,方便好用又便宜,

网友R:
可以试一下西门子的LOGO,这里是时间任意调。

网友S:
如果有实时钟模块在PLC内,可用数据比较,进行定时开启、停止。
如没有实时钟模块,可以用M8014配合浮点加法指令,做2个以分钟为单位的数据累加器,5小时=300分、1小时=60分钟,就可以解决。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S:
还有另外简单的方法,用2个触点比较指令,比较M8014触点的动作次数,当300时为5小时,当60时为1小时。

网友T:
d200 是运行时间 d204是停止时间。通过外部设定。
用外部两个时间继电器。x2是运行时间到输入,x3是停止时间到输入,y3是运行时间继电器的电源,y4 是停止时间继电器的电源。

网友U:
我弄了一个!
X0为启动!Y0为电机!

网友U:
我怎么上传不了“?

网友U:
LD X0
OR Y0
OR C1
ANI C0
OUT Y0
RST C1
LD Y0
ANI T0
OUT T0
LD T0
OUT C0
LD C0
ANI T1
ANI Y0
OUT T1
LD T1
OUT C1
LD C1
RST C0
END
只能这样了!呜呜.....

网友V:
寫的很好嗎,不錯
oooO ↘┏━┓ ↙ Oooo
( 踩)→┃你┃ ←( 扁)
\ ( →┃√┃ ← ) /
\_)↗┗━┛ ↖(_/

网友W(2009-11-10):
你可以调用PLC里的时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