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法运算问题(请大家指教下 谢~)

楼主(2009-09-13):
LD X0
OUT M0
OR M0
LD MO
ANI M8014
DEC D10
上面的运算模拟当D10 计算值等于-229时停下一会然后又接着计算当值等于-529时又停下然后又接着运行...期间电路一直是通电运行状态,请大家指教下为什么会这样?
下载积分:+1(luchuanrun)

网友A:
这M8014是时钟分的脉冲上,一分钟接通下一分钟断开
也就是说DEC是运行一分钟停止一分钟

网友B:
我的模拟怎么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正常呀

网友C:
你的指令用的有误,DEC指令最好不要用连续执行型,要脉冲执行,你这个程序里忽略了它的执行过程:如果在电脑上仿真运行,半分钟之内你有没有算它执行了多少次?300次,也就是接通的半分钟内将连续300次减一,然后停半分钟,然后再减300次,如此不断循环。(电脑仿真运行的扫描周期系统默认是100毫秒)如果改为DECP将每分钟执行一次

网友D:
m8014是1分钟时钟的周期震荡,停一段时间应该正常的俄

网友E:
zzydegong 讲得很对,你的指令用的有误,DEC为减一,每个周期都执行运算,改为DECP ON时触发一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