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3):
300PLC我编写好程序后,然后输入符号,为什么就变成红色的了

网友A:
看不到图片,根据经验判断,是你输入的符号有错误。

网友B:
程序有错误

网友C(2009-10-16):
输入不正确的符号就会变红.

网友D:
楼主需注意,输符号时最好使用英文输入法,我在中文输入法时碰到过,伱安的键都是对的,出现的字符好象也是对的,但是就是红色。是什么半角/全角的原因。所以最好选英文输入法输。

网友B:
输入符号地址有错误

网友E:
符号不统一
核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