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PLC如何读取小数

楼主(2009-09-13):
三菱FX系列PLC如何读取触摸屏上设定好的小数,是何种格式呢?哪位师傅能够讲解一下

网友A:
在PLC中用浮点数做数值的运算和转换。

网友B:
好似论坛里面有帖子介绍过。

网友C(2009-12-21):
不可以的,比如 设定时。5。00 到 D0 实际设定到D0里面的数据是500 你可以在程序里再除以100 用浮点数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