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9-13):
各位师傅:我用的是CPU是CS1G-44H,送电后CPU面板灯一个也不亮,是怎么回事?是不是CPU坏了?还是电池没有了 ?

网友A:
如果电源灯是亮的话,建议你把所有的模块脱开,只保留电源及CPU,然后上电再看是否再亮;
如果是好的,证明你的硬件配置不正确,(如远程模块在上面而没有接远和I/O)
如果还是电源亮的话,而CPU不亮,说明CPU坏了,可查一下CPU内部电源部分;

网友B:
都不是,是的话就会有红色警报灯,应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软件丢失,另外一种就比较麻烦了需要电脑解决了,应该CPU没有坏,我这边你这款有十几台,知道的。如需要帮忙可以联系QQ;354768692
免费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