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ZCP问题

楼主(2009-09-13):
程序:LD M8000
MOV D8015 D0
MOV D8014 D1
MOV D8013 D2
LD M8000
TZCP D130 D140 D0 M30
请问大家比如要在晚上21:30:00(D130\D131\D132)开,早上7:30(D140\D141\D142)关的时候要怎么处理一下
谢谢大家!

楼主:
怎么没人理啊?

网友A:
是不是晚上21:30:00到早上7:30这时间区间内有某个输出是ON的,这个区间外的其他时间都是OFF的,是吗?
你上面程序没有问题啊,就利用M31继电器可以了,在这段时间里m31为ON
不知道楼主还想表达什么其他的意思!

网友B:
LD M8000
MOV D8015 D0 把小时送到D0
MOV D8014 D1 把分钟送到D1
MOV D8013 D2 把秒送到D2
LD M8000
TZCP D130 D140 D0 M30 d130 d131 d132小于等于D0 D1 D2小于等于D140 D141 D142时 M31 ON

楼主:
大家模拟下看看,一到0:00:00就变了,M31断开了,我的意思从今晚开到明天早上。

网友B:
不会分开写啊!晚上21:30开始,M31一点让亮着并保持!到了早上7点30复位关闭!